hp m200不识别硬盘和光驱

楼主(2009-11-01):
客户送来本本 说清洗键盘的时候进水
我给考干 ok 两了那走能用 1天后那来说是不进系统 发现不识别硬盘和光驱 怎么弄 ???

网友:
肯定没有处理透彻啥 进水后 最好别开机 全拆后进行烤干 用洗板水洗好哦 看看有没有绣点 这样肯定得反工啦!

网友:
再彻底清理一次. 如果还不行的话南桥的问题可能性极大.

网友:
南桥地下的水没有弄干,通了电那就难说了

网友:
好了 没问题 我把桥bga  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