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问题吗???请教。。

楼主(2009-11-01):
电脑开机就显示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请高手指教。
电脑
电脑开机
iOS

网友:
清除blos也还这样?

网友:
是BIOS问题! 放放电看行不!不行直接刷BIOS

网友:
肯定是BIOS的问题。去刷一下吧。

网友:
肯定是BIOS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是
放电看一下。

网友:
需要刷写BIOS了哦~~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