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570高压板是几伏的用通用高压板怎么代换?

楼主(2009-11-01):
不知道屏上接口哪个是供电脚和信号脚还有亮度调节。。。

网友:
一般改电源 地。ADJ 控制

网友:
这接口引脚定义谁知道?

网友:
高压板接口电源端一般是和保险连在一起的, 你找找保险.

网友:
这本没有高压板所以找起来费劲

网友:
拿来时高压板就没。。。

网友:
找个9-20V的高压改上去就好了。上面都标示的非常清楚的。

网友:
这个机器高压条是16V的

网友:
也可以从主板上找

Chinafix -30 连续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