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电路总结

楼主(2009-11-01):
IBM R40E 电路总结供新手们看看,高手们看了如有不足之处也帮改一下!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1.        当电源接入适配口时,电经Q3,Q9分别给了SC1403的22脚做为主供电,经电阻到23脚做为SHDN开起信号,还给了SC1403高端场管,当芯片供电与SHDN得到高电平后,由自己的21脚产生VL5V电压,5V分两路经二级管分别给了自己的26,18脚的内部高端门驱动器提供电,VL5V还经D518给了H8提供VCCH8供电;保隔16V还分别给了SC1474,SC1486,MAX1714的高端场管供电;也给了SC1403与MAX1714作为主供电;
2.        电经保险后经D16在到U12三端稳压转化为VCCSW3.3V给H8提供主供电;VCCSW3.3V别一路经C在到R在到Q41产生一个复位信号给了H8;还一路经R给了开关机键,提供了一个高电平的电压;
3.        还有一路经U4,U3在经Q528经电阻给了H8提供了一个ACIN#信号;
4.        当H8的供电,复位,ACIN#,VCCH8供电都正常后,由H8发出3MON,5MON,分别经R546与R552到了SC1403的第28脚与7脚提供3.3V的控制电压,当SC1403收到3ON与5ON后产生方波信号分跟导通场管产生3M与5M电压;
5.        3M,一路经C150直接进入南桥;二路经D12产生一个RTCVCC给了U9供电级经R209产生REST给了U9,U9内部电路和时钟开始工作并发出信号给了南桥,南桥部分电路开始工作;三路给了Q32复合场管的D级,等待AON与BON信号把3M转化为3A与3B,四路给了U504转化为3AUX给网卡供电,此时Q507已经收到AUXON,所以就直接产生了3AUX,五路给了SC1474提供主供电
6.        5M,一路经Q519在到Q531转化为5M1535给南桥供电,此时Q532已经收到了5M1535-ON信号,所以直接转化出5M1535给南桥供电,二路给了SC1486与MAX1714高端门驱动器供电与SC1474的VCC与VDD供电,高端门驱动器供电,三路到达Q26等待Q24收到BON开启信号转化为5B

硬启动过程
1.        当开关键被按下时,H8收到开机信号的跳变,此时H8发出控制信号给了南桥,H8也发出CPUON,1.8ON,南桥发出AON,,BON ;AON直接送到Q32,SC1486,BON经Q47导通后拉低Q46使Q46三级管导通,5M直接给了SC1486的第17脚提供VCCP2供电,SC1486产生2.5A和1.25B,当Q32收到AON后直接把3M转化为3A,3B;Q26收到BON后也直接把5M转化为5B;Q23收到BON后直接把2.5A转化为2.5B;CPU收到CPUON后开始供电,此时芯片SC1474第5脚产生信号控制Q14把3B转化成CPUVID给了CPU,MAX1714收到1.8BON后,也产生了1.8B电压;此时电压都产生完成后,都分别进入各个芯片,CPU产生的电压进入了CPU同时也进入了BQ;3B,5B,3M,5M都进入南桥;同时5B也进入BIOS
2.        各个芯片进入等待状态;
3.        当MAX1714,SC1486,SC1474工作正常后各自产生VCC1.8BPG,VCC2.5BPG,CPUPG进入H8,H8产生SBPG,NBPG,CPUGP分别给了南桥,北桥,CPU;此时南桥产生PCISTOP与CPUSTOP给了北桥时钟电路,时钟电路产生PCICLOCK与CPUCLOCK分别给了南桥和CPU,此时南桥产生自身复位,自身复位后发出复位信号给北桥,北桥复位后发出CPU复位给CPU,CPU完成复位后开始发出寻址指令,给了北桥,北桥在发给了南桥,南桥发经BIOS,当BIOS片选信号被选定后,南桥开始读起BIOS的信息,关发给北桥,北桥发给CPU,CPU开始工作,完成个个设备自检,机器开始起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提供个电路图啊,要不这个样子根本看不明白啊!

网友:
我上转不了啊。。谁有就提供一下,要不自己到论坛图纸区里找一下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