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针式打印机打印字体偏

楼主(2009-11-01):
遇到一台爱普生300K打印机,打印字体偏! 请问有集中情况会出现这种问题? 怎么解决?  谢谢学习中发!

网友:
打印字体偏 一般都是字车头架卡紧,在那轴上上点油,或者效准一下打印头。

网友:
看看字车架是否有松动

网友:
校准一下打印头

网友:
单向打印偏?导轨脏了,阻力大,回位不好。先清洁一下导轨,再加点机油。

网友:
走纸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