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L1905AW跳出红、蓝、绿、白、黑

楼主(2009-11-01):
七喜HL1905AW,VGA没有信号输入时,跳出红、蓝、绿、白、黑,五颜色全屏循环,只能关闭电源才黑屏。

网友:
首先你与客户要确认该款机子无信号输入时到底是啥表现,若是异常应该重新刷一下驱屏程序即可。

网友:
问问客户以前也是不是这样的  有的显示器没信号时就会红、蓝、绿、白、黑,五颜色全屏循环的.

网友:
有些LCE显示器在无信号输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

网友:
屏线没安好。

网友:
明显是在跳自检
很多山寨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无信号时的工厂测试模式

网友:
应该是进入屏自检了,重写数据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之前没有这样出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有没有这型号的程序和读写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拿来修了

网友:
一般无信号时显示 NO SIGLE INPUT之类,或是厂家LOGO。

网友:
应该刷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是进入了考机模式,关掉就好了 按menu+auto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按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你有没有这机子的程序和读写软件??

网友:
请问,各位大家虾,请有七喜液晶程序和读写软件

网友:
不用写程序,只要进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工厂模式怎么进

网友:
同时按住左右键开机即可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