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09-11-01):
小弟有款IBM T40的机器,待机为0.02--0.03,按触发键有时会变成0.25或0.28然后瞬间就会电流就会掉回去,然后再触发电流就是0.03无变化,不知道这样是触发了 还是没有触发,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你看是不是哪有短路保护 了?

网友:
板子上有电压短路。或者电压控制电路有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你查下3M 5M

网友:
菜瓜修电脑
我所有的电感都量过正常~~~

网友:
同辉
如果是芯片的话一般是哪个芯片的概率高点~~

网友:
如梦无痕
3M5M都正常,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不保护吗~~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怎么找个5伏的电容呢?

网友:
cpu供电没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