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按像一个勺子的按键可开机,按开机键不开机

楼主(2009-11-01):
z99l按像一个勺子的又像按键可开机,但是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显示,按开机键不开机。那个像勺子图标在硬盘指示灯右边的,像勺子的按键在右一。是不是休眠键??????????是休眠键短路还是显卡?原因机器还在保修期,还没拆机。本人是一个新手。望指教。

网友:
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显示
应该是休眠键坏了

网友:
我修过 几台ASUS 965级别的板子 和楼主描述的故障都相似
解决办法: 翘掉休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