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代码40

楼主(2009-11-01):
主板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一开机代码就走40 换bios 还是不亮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

网友:
换一下IO。

网友:
查板上的数据线吧!那样反应的问题准确些.

网友:
40 . 已开始准备虚拟方式的测试;即将从视频存储器来检验。 调整CPU速度,使之与外围时钟精确匹配。

我是有点看不懂。帮楼主百度了一把。不知道楼主说的换BIOS是啥意思?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