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黑屏(清华紫光)???

楼主(2009-11-01):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紫光(液晶17) 进系统过三五分钟有时候过十多分钟就黑屏一两秒,一两秒后又恢复正常? 主机没有问题,我拿其他的显示器接这台主机也没有问题,线都是好的,显示器大楷那里的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如果指示灯还是绿灯的话,一般都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拆开机器  黑屏的时候测一下 背光板有没有供电   开关控制信号  亮度控制信号   有就是背光板坏了   没有就查电源   驱动板

网友:
关注黑屏时电源指示灯是否仍发绿光,若是则为高压板或灯管的故障;若为灭,则为电源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