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一台电脑拨号其它都能上网(电信我的e家快带)

楼主(2009-11-01):
一个小的局域网4台电脑,现在是每台电脑拨号才能上网,怎么样让一台电脑拨号其它的3台都能上网,急!!!在线等!!!

网友:
买个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电信的我的e家一个号码拨号其它三台都能上网吗,电信有没有限制?等!!!

网友:
还有个方法:

让一台电脑拨号其它的3台都能上网
-------------------------------------
把这拨号的这台设置成 开启路由。资料网上很多。

网友:
用代理服务器也可以

网友:
装个共享卫士之类的即可 谁先拨号 谁做主机

网友:
我想问下如何管理ATM 流量   还有  路由器是不是也有管理 流量限制的设置功能  怎么弄的 ?  ATM 流量的服务类型 我该选择哪种呢  后面的 PCR(信元/秒)  SCR(信元/秒)   MBS(信元/秒)   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电信的宽带好像限制路由拨号吧用代理服务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