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普惠红外线BGA返修台T-862++

楼主(2009-11-01):
新手   昨天买了台。泰安普惠红外线BGA返修台T-862++不知怎么样?       在加焊显卡温度不会控制焊坏了几个核心 下面180c   上面320c温度 可以吗?   请高手 指点谢谢

网友:
灯泡的说句实在话 不怎么好

网友:
大红灯泡啊,不用想了,很难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灯炮的不好用啊。
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60。

网友:
下面180 , 上面不超250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0温度  焊不动啊?  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再蕊片上面放一个硬币就不容易坏蕊片了。。因为灯泡中心温度很高蕊片受热不是很均银。
BGA分有铅和无铅,,温度要带铅的要高些。

网友:
楼主在买之前沒在网上收集资料吗?要用红外应该也要选暗红外才对呀。
你怎么会想到要买这台机?看到別人用了说不错或有熟人介绍?
这台机花了多少米?沒售后技术支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买起没有在网上收集资料   也不知道   在淘宝上买的。用了2500元

网友:
我也有一台。。。再蕊片上面放一个硬币就不容易坏蕊片了。。因为灯泡中心温度很高蕊片受热不是很均银。
BGA分有铅和无铅,,温度要带铅的要高些。     谢谢我回家身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温度要更高一些,焊接的时候温度先调低些.不行再慢慢升高.还有灯泡不要太接近芯片

网友:
大同江的也差不多2500 质量可比你这个好的多。。

网友:
楼上的,同感。
大同江的BGA返修台溫控比楼主买的好多了。

楼主最好使用锡纸保护周边的其它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