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进店,诊断卡4灯也不亮

楼主(2009-11-01):
一块AM2主板插电源诊断卡也不亮 不进电  诊断卡是2位诊断卡   4个灯的    一般插电3.3V那个灯是亮的   。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从哪下手。
跑电源插槽14脚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找不到

网友:
有短路了,查供电/供电元件.

网友:
不能触发电源就不能输出12V 5V 3.3V 等电压了,

网友:
没有 待机3.3V!

网友:
楼主啊!主板不进店就不好了。以后发帖子好好检查文字吧,你这样态度对大家一点都不尊重。

网友:
输出 3.3V 等电压

网友:
楼主这是故意的 这样的招牌才够吸引人进来看嘛 还是多去学点基础吧

网友:
小朋友在论坛玩标题党可不好啊!

网友:
应该是3VSB带机电压没起来,量PCI14PIN的阻值正常不,不正常的话一般是网卡跟桥的问题,要是阻值正常没有带机的话你ATX电源座里查第9PIN(5VSB)通哪,跟线跑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加上电,所有电压都没有

网友:
什么电压都没有换个电源

网友:
以后发帖子好好检查文字吧,你这样态度对大家一点都不尊重。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新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