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6r不能充电.。。用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09-11-01):
。。。。。接外置电源没有反应。指示灯没有亮。。入系统看电源管理没有充电的现象。。。。。。用电池开机正常。。。如何解决。。。请问高手们有这个开机电路的图纸嘛。。。。。。很急。。。。万分感谢。。。。

网友:
查电源充电电路

网友:
查19V部分的电路,自己跑线路,特别是电感或者保险两端的压要经常性对比,

网友:
检查外接电源电压,电源接口,充电电路等!

网友:
全世界都在找a6r的图纸,谁有,跪求了!

网友:
我认为要先查一下适配器供电电路,保护隔离那一部分,这一段可以跑一下线路。

网友:
先跑一下 电源的保护隔离 然后在将 电池充电电路跑一下  这两个电路 还好不是太难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