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中间的灯闪几下就掉电

楼主(2009-11-01):
这台机器拿来时按开机键时,三个带锁的指示灯中间那个闪个7、8下就掉电了。拆开内存盖看到内存没插好,有一边没插进去。重新插好内存条后开机故障一样,上诊断卡跑码到A8就不走了,电流到0.6A。种种迹象表明都是内存没过。内存条换过几根来试都一样,其中有一根内存是开机三个指示灯亮一下灭了后就没任何反应了,也不掉电。跑码同样是A8,电流一样是到0.6A就不动了。量过内存的供电2.5V,上拉电压1.25V,地址线与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一样,读数都在120左右.电阻全部量过没发现异常的,内存槽也刷过好几次了。时钟没有示波器量只能量电压,有0.7V。BIOS刷过了没用。对照图纸量各大电感的电压都正常的。在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本本的问题还真多,同样问题的也有不少,可都没有解决的。
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兄弟们出来都说说看。

网友:
D600不看代码。看灯怎么闪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代码不准  应该还是没过内存  加焊内存槽试试

网友:
试着拔掉内存,看还掉电吗?看跑到多少?     空板测试下,把能把的全去掉。。来测  像你说的情况一般是BIOS的问题,你开机的时候插充电器了吗,试着卸掉电池,充电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就中间的那个在闪,然后掉电,不插内存就是右边两个常亮,过几秒钟后也掉电。BIOS已经刷过了,没有用
CPU的风扇也不转。

网友:
确定北桥没有伪问题吗 ?

网友:
别相信代码,,,会被忽悠的,,看灯

网友:
似乎是北桥,要看代码的话楼主可以把测试卡插在LPT试试

网友:
看来我要改标题才行,个个都是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插并口上跑出来的是AE,插MINI PCI槽跑出来的是A8。

网友:
我也有个D600  JM3的集成主板
在冷机时可以点亮,但关机后再开就会掉电,看灯是过了内存(三灯同时亮后又同时熄灭,熄灭后过两三秒后就掉电了)有点像DELL C640掉电一样,本人怀疑I/O有问题,手上暂时没有芯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板是JM2,独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卡问题,内存槽,其他的比较少

网友:
错了,,是槽子跟北桥的问题 不过内存

网友:
DELL D600的机子。网卡要注意

网友:
清理内存??

网友:
直接加焊网卡,加焊不行重新植球

网友:
DELL的机子一般都看灯的,代码是不准的,我想应该时候北桥的问题,试试轻压北桥,也可能是BIOS资料或者安全芯片这类的,如果确定BIOS资料或者其他没有问题,应该是北桥。加焊一下吧。

网友:
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排阻

网友:
楼主不妨试试南桥  这个故障我修好过几台 都是重置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