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120维修实例

楼主(2009-11-0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HP nc6120故障不开机。 拿可调电源上电待机0.13。待机不正常大电流。然后手摸到1.25和2.5V的控制芯片PS51020发烫。后查3M 5M电压没输出。量3M 5M 芯片供电的4.7K电阻和电容损坏。直接换掉。待机正常。3M 5M也正常。以为好了
。然后问题又出来了。1.25和2.5V电压不正常。后查3M 5M芯片发送给此芯片PG没电压。打阻值只有几十欧偏低了。正常大概在700欧。以为是1.25和2.5V的控制芯片损坏了。直接拆了。量还是几十欧。郁闷。然后把3M 5M芯片拆了换掉。上电开机正常
。 郁闷3M 5M都输出正常了PG脚居然短路
!!!!!!!!!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估计是芯片存电的缘故。。。才会假输出的。。 谢谢LZ分享 第一次沙发

网友:
呵呵,看来做维修还是仔细测量才能少走弯路呀,共勉!

网友:
看楼主这么熟练,应该是老鸟吧,以后有好的经验多多发给我们这些菜鸟级别的人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