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被雷击了,CPU不工作

楼主(2009-11-01):
小弟接了一块板,被雷击了。CPU 不工作,开机显示00,各路电压正常,是否桥坏了??、

网友:
南桥发烫 么!?

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网友:
做南桥吧,不用想了

网友:
看看网卡正常不。雷击一般网卡坏的多!

网友:
先排除网卡故障!

网友:
取网卡不行,就扔。

网友:
对,先取网卡,上次我也碰到一例,取了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是网卡上的问题~~~

网友:
雷击的板到手要做的第一件就是网卡XX

网友:
这种被雷击的,一般先把网卡拆了.再来看有不有问题.还有差不多是南桥坏了

网友:
雷击的机子出问题还用问嘛,网卡io南桥首当其冲

网友:
网卡芯片拆了,I/O换了,不行,就是桥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非常感谢!!!

网友:
网卡周围有没有什么痕迹啊

网友:
网卡或南桥可能比较高

网友(2009-12-02):
先取下网卡芯片试下

网友:
雷击的话 网卡首当其冲 基本没有存活的!先拿掉它看看

网友:
量一下3.3VSB对地阻值,短路的话先把网卡,再测,不短路了就是网卡击穿,还短路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跑码。先把网卡芯片给XX 了。不跑在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