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机型的显示器,视放板可以相互代换吗

楼主(2009-11-01):
如题,要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
不能    芯片上的供电   功能等不一样

网友:
一般很少能代换的,,,,一般就是修原板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板的电路图和各个测压点

网友:
呵,每种型号不同,测试点不同,电压不同,功能不同的,坏了最好用同型号的换。

网友:
肯定不可以啊

网友:
不可以的,电压脚位不同会损坏ic

网友:
不能只接代换。

网友:
显像管座要匹配。

网友:
工作电压要调整

网友:
Acer 7277E monitor 视放板电路图

Acer 7277E monitor 视放板.pdf

网友:
AOC 783 视放板电路图

网友:
Dell D825TM 视放板

Dell D825TM 视放板.pdf

网友:
所有的接口定义一样。管座能插上去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