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F0和0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01):
新手问问题。你们多包涵。
台电脑,配置一样。主板都是MSI。风扇转,没反应。一个是F0一个是0F。0F那个插上电源就会转。CPU凉的。F0那个CPU是热的。互换电源后两台都是上电源就转。感觉电源有毛病。但是换了电源还是一样。可能哪已经烧了吧。可主板上没有明显烧焦或鼓包啊之类的。百度了一把,都说CPU烧了。可眼前也没机器试CPU烧没。用万用表能测CPU的好坏吗?是AMD3000+.也有说是内存有问题的。威刚的512M的DDR400.如果像说明书上说的是CMOS的事,我关了电源扣了电池也没恢复啊。

各位给出出招。

网友:
你这个FO和OF事插上post第一个代码吗   如果不是就和U 这部分没关系了   是的话就可能是主板问题
U 一般不坏
楼主的这个帖子我看一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的太不清楚了
楼主到新手区多看看吧

网友:
开机就出那个代码说明CPU没运行起来 检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FO  主要查  BIOS  压桥  COM IC
OF  主要查  开机电路 I/O有无发烫  MSI装用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在理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位师傅说是MSI的开机复位芯片有问题。就是一个小小比螺丝大不了多少的芯片,上面很清楚的写着MSI。这个就是V星主板的开机复位芯片吗?不知道谁有这个东西的资料。。。

网友(2009-12-06):
V星的开机复位芯片的型号是MS-5 MS-6 MS-7 自己搜下吧

网友:
CPU不过吧 应该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就是不跑CPU啊?查各大供电路供电条件!

网友:
你维修,应该多备几个CPU啊!CPU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觉得是乱码  有的诊断卡是FF CPU没工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