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驱动板到屏供电的6条腿的管子烧了,怎么代换?

楼主(2009-11-01):
这个机器是屏板的5V供电短路引起来把驱动板上的这个管烧了,现在屏处理好了,就是找不到这个供电管,各位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就是电容旁边的那个管子
显示器
供电短路

网友:
一般驱动板给屏供电的有4种类型的管子,N型三极管,P型三极管,N型MOS,P型MOS,你的这个是6条腿的,那就肯定是MOS,根据控制电路就可以判断是N型还是P型的,自己分析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关键是这个管子它有6条腿,电路上有5个脚在起作用,23脚连在一起,其它的每个脚都在电路上,我在想办法给踏硬改过来

网友:
把显示器的型号发上来,或者把那个6脚的周边电路图画出发上来,就23脚连在一起的那就是不MOS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跳根五V的线上去 没返修

网友:
直接飞线5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