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6 广达PB2档80

楼主(2009-11-01):
机型:BENQ R56 广达PB2
故障现象:VIN短路,VCCP上下管短路。
          排除短路后代码从FF跳到80不动了,电流1.03A不动
          查南桥发出的系统管理总线信号PCLK_SMB电压为0,电阻313;PDAT_SMB电压3.3,电阻353.
               将南桥取下后重植,PCLK_SMB电阻正常了 ,电压也为3.3了

          但是仍然代码档80,电流停在1.03!
          查内存槽的AD线,工作电压,参考电压,均正常。内存槽上四个CLK信号电压为0.5
               查北桥DDR模块部分参考电压;北桥其他参考电压点。电压正常
          下压北桥数次均无效

          怀疑南桥没有焊好,再加焊一次。仍然无效(北桥显卡均灌胶。加热南桥时,北桥显卡均采取了隔热、冷却措施)

求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晕,这种问题查管理总线信号,内存槽的AD线干嘛,把CPU地址数据线,DMI总线查查
以及北桥的config,comp,href等测测

网友:
谢谢LSD解答
因为此机代码不是跑FF,而是FF跳到80,因此一开始就怀疑内存部分出错。才去测内存的AD线
CPU到北桥的地址线测了,没有问题
就是DMI总线还没有测

网友:
今天把南桥取下来,测量DMI总线
发现有约一半的DMI总线电阻不对,没有965的北桥
作罢

一般来讲,945平台以上,DMI出问题会引起REST异常。此板不仅有REST,而且代码也不是FF,而是从FF跳到80。
看来板子的设计千差万别,不能拘于常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