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 无法开机

楼主(2009-11-01):
此机客户说是接错了20V的变压器而烧坏,待机0.02,按开关键灯闪一下,2A,开机测待机3M,5M正常。按开关键后,摸板上的VCORE上管发烫,换后按开关键,0.04,闪闪一下。无法开机,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会引起如此的故障。
原因

网友:
ADP3421或者局部短路

网友:
更换3421与3410后故障不变,,请问不上CPU能否上电?继续求助

网友:
先查一下南北桥上的上电压呢,看一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