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85系列安装说明及问题集锦

楼主(2009-11-01):
安装说明及问题集锦

网友:
二、产品硬件配置                        (K2)
机型名称        8500DFe、8510DFe、8520DFe、8550DFe、8560DFe、8580DFe
处理器        Intel Mobile PIII 750MHz—1GHz
CPU封装        UPGA2
芯片组                              Intel440BX                 ◆1
一级高速缓存        32K
二级高速缓存        256KB L2 cache On Die
内存/最大内存        64M/128M SDRAM MAX512 MB
内存类型        PC-100 SDRAM
内存插槽位置        2个  机器背面右下部
硬盘容量        EIDE 20/30GB Ultra DMA66
硬盘类型        9mm/12mm
显卡型号        ATI 3DRAGE Mobility-P
显示内存        16MB SGRAM
    很老的机器,大家用得着了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