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057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今天修一主板,型号是MSI-7057,BIOS程序损坏。上官网下了个BIOS程序,是512K的,放在编程器上刷,老是在查空的时候出错,BIOS芯片是 WINBOND AA243921201GG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GOOGLE,百度都搜不到,是我的编程器不支持吗?能用别的芯片替换吗?请刷过这个主板BIOS的老师说下,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看错了芯片型号或者是你的编程器不支持这种芯片?

网友:
找到型号了,是在芯片正面,一张纸片挡住了,我还以为象SST那样看后面呢
W39V040FAP,我编程器支持这个型号,刷的时候出错
我这个芯片本来是焊在主板上的,会不会是我用风枪吹坏了?

网友:
芯片位置有放对没

网友:
肯定放对了,我刷别的没问题,就这个老出错,会不会芯片挂掉啦?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试下 很可能是BIOS本体出错了。这BIOS应该好找吧!

网友:
这芯片很好找的 找个好的试试看呢

网友:
随边找个同容量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