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MX-SE不开机

楼主(2009-11-01):
有一块华硕M2N-MX-SE主板,按开机键,CPU风扇转动一下就不动了,不能开机,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您查一下主板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或换一块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你连万用表和诊断卡也没有 建议你也别修咯 以免损坏一个板 如果有用表打CPU供电对地是不是短路 如果短路 请检测供电上下管,及电感 电源控制芯片!

维修步骤是:供电 时钟 复位都好后主板才得给你工作! 先修供电吧。这个是前提!

网友:
这个板子桥虚焊也会开机断电的,按桥试试
还有你发错板块了,已经帮你移动过来了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CPU供电那边短路了吧!也可查看各大电压正常不,槽子有无倒PIN,COMS跳帽有没跳反

网友:
供电短路,桥虚焊,电源问题都会引发上电断电,检查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测试是因为主板上的ATX12V有问题导至电源保护了,因为不接12V时各供电正常,接上12V时就保护了,具体是那部分有问题还没有查出来,请问那部分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看看 绿线 有没有电压啊 有事保护了

网友:
换个电源再试

网友:
CPU供电出问题了,最好能给几组数据,要不然不好帮你啊

网友:
你再触一下,看转不转,如果转,就不应该是短路,上CPU试试,如果再触没有触发动作的话,你看下CPU的上管是不是有穿的!

网友(2010-03-15):
多半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引起CPU供电短路。上电的时候用手摸摸,看烫不烫手。还有,用万用表测测电压输出。

网友:
建议你用万用表先测一下cpu+12v供电是否短路,或是cpu周边线路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发烫的挂了!

网友:
把12V的CPU供电拔掉看还这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