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板诊断卡显90后就关机了,过几秒自动开机,代码为AD

楼主(2009-11-01):
一主板,型号:
5GL-ML

如果不上内存显E1,上了内存后开机代码在90处 就停了,一秒后就关机了,过几秒计算机又自动开机

开机后代码变为AD就不动了,就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下内存旁边的管有问题没

网友:
没有检过内存

网友:
看下内存部分

网友:
你那板是华擎的吧!是不过内存,我一般是量电压,刷槽子就好的。大部分是内存旁的MOS管坏了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了就ok了。(在内存旁边)

网友:
测测内存槽旁的MOS管和排阻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核心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