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下又灭

楼主(2009-11-01):
昨天接到一液晶通电开机亮下又灭.电流表显示短路保护.换了C5706好了但是不稳定,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通用的

网友:
不稳定是个啥情况 建议把电容也敲掉! 还要注意那个些元件特发烧的 给搞掉!如果不会搞 直接搞通用板吧!

网友:
需要检查以下部位:
1、高压震荡电容
2、为高压振荡电路供电的开关电源开关管
3、高压包是否虚焊

网友:
换块高压通用板OK

网友:
换C5706后要补焊升压变压器,烧C5706就是它虚焊的原因

网友:
学习了,我接了一个冠捷22的液晶显示器,也和你的一样,亮一会就灭,然后又亮反反复复
     我从原来的高压板上改了一个给灯管供电的高压板,不灭了,但按键不好用了
    郁闷

网友:
还是换通用板好点,质量稳定,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