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在主板上的BIOS怎么搞?

楼主(2009-11-01):
今天我把主板上的BIOS用风枪取下来后,结果芯片坏了。我风枪的温度是350度,风速3,牌子是白光850的。是温度高了烧坏的?还是本来就坏的,我搞不清楚了,芯片不是陶瓷外壳吗?这么容易坏吗?各位老师吹这个芯片时是怎么做的?谢谢了 。

网友:
8300 300就可以了,850得350。 BIOS坏得较少。一般都是数据丢失。遇到过几个。

网友:
怎么多发了 一个?我就点下刷新就多发了一个 ,请版主删除一个,我不是故意的,不要扣我分啊

网友:
可能是芯片本來就壞了,不會那麼容易搞壞的

网友:
你拆下来之前没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