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显存的好坏

楼主(2009-11-01):
遇到几块花屏的显卡 加焊主芯片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判断显卡坏的位置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就行了啊。有坏位的会有提示的

网友:
用MATS软件测试 论坛里有软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
用软件或用表笔测试一下都可以

网友:
软件测试  ,然后根据结果 细致打阻值

网友:
我发现这个论坛的版主都很热心呀,每个问题都要作答,这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