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显卡,一张花屏,一张不花

楼主(2009-11-01):
一张是6600的显卡 不花,用MBTS测试结果下图1
还有一张7300GT显卡花,用MATS测试结果下图2
2张卡芯片都已经加焊过,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确定加焊好了吗?GPU值得怀疑。

网友:
GPU需要加焊或损坏

连续报错一定是GPU出问题

网友:
6600应该是MATS版本不对  7300 是正面上面的2个中 有个有问题 多看看基地的7300显存定位 应该没问题 期待显存定位图 修好别忘了把显存定位发上来啊

网友:
6600建议换个版本的MATS试试。如果还是一样报错。可能GPU或者显存供电问题。
7300的 上面右边的一个报错。可能显存也可能GPU。。。。需要排查。

网友:
7300如果是三星显存的颗粒,显存坏的可能性最大
月饼老师您说对吧??

网友:
软件使用有问题,并不是说三星的就一定全坏

网友:
怪了,6600显卡用MATS7  MATS8测都没有什么报错,用MATS6就有图上的报错

网友:
是否在纯DOS下测试。如不是可能出现正常显卡也能测出报错的问题。
先还测试软件。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版本,MATS7应该可以测6系列显卡,我以前这么测过。

网友:
软件问题。。6600的  使用4.78版本的  mats

7300gt  使用 n8系列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