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09-11-01):
(无正文)

网友:
还有短路的,查查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或者CPU散热很不好

网友:
那要看你是什么板了。有的板COMS跳反了也会那样的,还有就是有的电压没起来也会照成的。ATX电源座里电压互相短路啊!PCI槽里倒PIN啊!都会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华硕吗?忘记具体是哪款华硕了,IO上面有个822排阻。换掉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问题,如果触发掉电还能再次上电的话就先修触发电路,不能再次上电就有电路保护

网友:
我看大多是短路的问题

网友:
用测试卡跑一下定定位啊,缩小范围了再查短路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板,个人认为掉电有很多种原因,5V  12V  短路,还有空焊等等。

网友:
按4楼所说去查,还有下次发贴把板子型号和经过哪些检查发上来,内容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