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老跑94,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11-01):
bois也刷过,显卡,内存,cpu,似乎都是好的,南桥,北桥温度也正常,光驱,硬盘也能识别,就是搞不懂哪出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咋整??

网友:
bois也刷过,显卡,内存,cpu,似乎都是好的,南桥,北桥温度也正常,光驱,硬盘也能识别,就是搞不懂哪出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咋整??
引用 网友A:

是个啥情况 都能显示啦 是键盘不能使用 Bios能进不?

网友:
换硬盘试试呢.还有键盘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虚汗了,进系统就重起的情况我遇到过

网友:
能进bois ,硬盘也能进,键盘也好的,就是进完bois,保存退出,就一光标在左上角一直闪,没反应,测试卡每次都跑到94就不动

网友:
看样子高手都在潜水了

网友:
还要请高手,指教指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