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版在吗?关于ATX改造的问题

楼主(2009-11-01):
在ATX电源正常工作时,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ATX主变压器的输出端,发现在未整流前的各抽头之间的电压很多(交流电压),最高达到近100V。
我是想问:这些电压可不可以引出来再加整流输出,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改造ATX时不用重绕变压器也能实现较高电压的可调电源了!
只是自己的一个想法!不知是不是可行?请余版以及各位有经验的老大们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 在这个帖子里好多高手都讨论过 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9181-1-1.html

网友:
你是用万用表AV档量的吧,万用表AV测量值是正弦波,而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是方波,直接测不准确。
你所说的改造问题,也不实现。

网友:
你是用万用表AV档量的吧,万用表AV测量值是正弦波,而开关电源变压器输出是方波,直接测不准确。
你所说的改造问题,也不实现。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如此,不过我测量3.3V 5V 整流前的交流电压值,基本还是没什么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