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为什么会受潮?

楼主(2009-11-01):
看了许多
主板维修
的书了,也尝试修了几块主板,忽然在论坛上看到南桥受潮的说法,南桥为什么会受潮?不是被封住的吗?而且南桥受潮和晶振不起振有联系吗?请各位驻足一下。
主板维修

网友:
一般都是周围环境照成的,空气不流通。照成氧化已至影响到主板功能

网友:
南不会受潮,,,只会出现虚焊。

网友:
南桥受潮是指南桥下面的锡球在潮湿环境下长时间使用,受潮氧化

网友:
其实就是老化了,一般用洗板水清洗下在用风枪哄干有些会好

网友:
和使用环境有重要的关联

网友:
南桥锡脚老化,接触不好了,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
很正确,就是一种氧化的表现,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受潮后一般加焊或重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东亚
洗板水是什么?能不能再说说。

网友:
南桥会受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