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主板档E9

楼主(2009-11-01):
INTEL主板能点亮,内存扒插几次后不亮,档E9,是什么问题
主板
Intel

网友:
跑码卡的代码只是个参考。你这样问问题别让也不好回答。估计你的主板没什么问题。把内存金手指处理过后换个插槽在试试。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在查查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