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INTEL芯片的 BIOS如何升级

楼主(2009-11-01):
HP V3000的笔记本,不显示,加焊显卡芯片后可以,但是用一段时间又点不亮,加焊了就可以,想着刷写最新BIOS程序,但下载下来后,却不能更新

网友:
在HP官网下载,然后在XP下升级就行了,要对应机器的具体型号,不然可能会不亮机的,见下图红框内

网友:
hp有自动检测功能这样不会错的在win下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