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变色

楼主(2009-11-01):
一快865主板,开机正常但颜色全是黄色的,集成显卡,是不是桥挂了,有救吗?怎么救?请教..

网友:
打VGA接口的R G B的对地阻值,然后向北桥跑线路

网友:
一般都是VGA接口那里接触不好!!

网友:
VGA 三基色信号对地电容检查下!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正常的话就是接触或线的问题了,先换跟线或换别的显示器式下,先简后烦

网友:
看是不是接口或松动或线损坏。然后打RGB对地阻值。追线路在判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因为接口处太用力,接口脱焊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新手。呵呵

网友:
估计就是VGA头虚了

量下RGB

如果不行的话加焊桥

我的845就是这样的问题
经常拔插试CRT所以头就松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VGA口坏了。我见过两个VGA口里面的针断了的。。

网友:
多为头里段线了 或电感  00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