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845GV-M2不跑代码

楼主(2009-11-01):
精英给清华同方代工845GV-M2,CPU主供电、PG、复位都正常,上假负载没时钟电压、跑线路到时钟IC UA831819 39\40脚、这两脚有0.5V电压经过串联的25欧的电阻、在与地并连电阻50欧到CPU后无电压、拿掉50欧电阻电压升至3.3V。板子IO是W83627THF,打AD线阻值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按压CPU座、南北桥都没反应。检测卡有的显示CO、有的不显代码。内存和PCI的时钟正常,那位师傅指点下

答案见十五楼:加焊U座后OK

网友:
还是先加焊CPU座,先把通病排除再检查别的

网友:
这板子就好座子虚,你用过带灯的检测吧!

网友:
不跑码有时又能跑c1应该跟bios的关系不大,象楼主这种情况大多为cpu坐或北桥空焊

网友:
一楼的啥思路啊,啥叫压后在刷BIOS!  佩服。。。  起码得先刷BIOS

网友:
ECS板子的通病一般都是CPU座空焊的问题。。。。压住CPU试试  别上风扇

网友:
cpu座虚焊
用交叉型铁架校正

网友:
建议花点时间打下CPU到北桥到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新手。呵呵

盱眙桂林 -2 新手看清,技术区不准灌水

网友:
“CO或FF”:打一下U座的AD值

网友:
这板子的通病就是CPU座虚焊,楼主先加焊CPU座再说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打CPU   AD线阻值真打出问题来了,有好几处阻值为无穷大,可能真的是U坐虚焊。但是压U座整个人都压上了就差没用千斤顶了没效果

网友:
手上有7快板子都是U座空的

网友:
几天后加焊U座直接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精英的这种板子U座虚焊是通病,用手压不一定能跑过,还是打阻值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