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 开机无显求助

楼主(2009-11-01):
一台HP NX5000的机器,开机电流0.4,跑码当A0 BE,量各组供电均有,更换内存、CPU均无效,更换北桥亦无效,打内存阻值、CPU数据线阻值无异常,无思路,求助

网友:
刷一个BIOS看一下麻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CPU供电控制芯片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行加焊一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