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还是南桥!

楼主(2009-11-01):
呵呵~~各位老大!有是我啊!刚刚从淘宝网上买了一块NEC VA93J的主板(我家里就是有一台坏板的机器!)连邮费30大圆。网上什么都没说,就是说坏NEC主板一块!贪心吧,以为自己的维修功力有三两成了,就买了下来!买回来打开一看!靠!CF口后面烧了一个洞!(T-T)这板最爱烧PCB板的其中之一个地方!电源接口一个供电管被拆掉,两个贴片电容焊得不像样子,其中一个和旁边的一个小电阻连焊了!(我不是用表量我都不知道呢!我真的大意啊!)开始找3.3V 5V供电有没有对地短路,还有就是有电感的地方都量了一下,没什么的短了!但是上不了可调电源!心想这下遭了!又亏多30块了!无意中碰到了烧穿PCB板的地方的一个比较大的贴片电容,竟然掉了半边出来!难道是你???二话不说把它摘下,再量,好了!接可调电源0.027A,记得浙江七仔师傅说过0.04A(不带电池)一下的都算是正常的!好!按开机!0.67A,接显示器!哈哈!NEC的界面出来了!好了,现在问题又来了,网卡可能被烧断了线,因为那个洞就在网卡附近的背面!算!大不了用USB的!用光驱引导装系统!但是引导不了!一转画面就黑屏!但是不装硬盘就出来了界面!电流在1.05A左右,装硬盘黑屏的时候就在1.27A!可以进BIOS,也正确认到我的光驱和硬盘,用转接口上台式机的IDE接口,也正常认到硬盘,MHDD扫描过没坏道,能分区能格式话,但是也是装不了系统!用一台正常的台式机带动也不行!要么就卡在启动画面,要么就卡在XP进系统的那个跑条上面!请教各位师傅老大!是不是烧PCB的时候把线连了连南桥一起烧呢、?还是我的硬盘有问题呢?

网友:
七仔受表扬了 。
楼主内存换了吗

网友:
你买的料板,你仔细看一下少电容,电阻没有,不行加焊内存槽,

网友:
这个NEC是不是ALI的SB?我手里也有个NEC,不忍硬盘,看着都不想修,上次一个东芝的老机器不认硬盘,接口没问题,就做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插拨几次光驱好了

网友:
是VIA的SB怀疑是硬盘问题,因为用转接头在台式上试过也是装不进系统的!

网友: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硬盘一定有问题。不管你那个本本的板有没有问题只要硬盘是好的排除你的转换卡是坏的接在台式机上就一定可以正常用。

网友:
恭喜LZ 拣到便宜拉!~   希望没有别的问题拉
    一般烧坏的PCB都不修的   只要找出问题就OK了

网友:
我在广州都见过这主板是喜欢烧三个地方,一就是我遇到的,第二就是在电源口附近,三就是在CPU的后面(这是没得救的)!我正在找硬盘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