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 本人修的DELL 640M,

楼主(2009-11-01):
接到一台640M, 也是修到的第一台640M,   故障为不触发,待机0.01 , 拆机后见 MEC5004周围有轻微腐蚀, 没做细想,整板洗净,放在BGA上烘干,上电触发跑码,接外显亮了, 心想捡了个便宜,  贴上上BGA前取下的接口这些,郁闷,又不触发了, 在次观察整板,无腐蚀断线,糊涂开始了: 考虑到从BGA上取来时就能触发,于是又用风枪对南桥IO部分加热, 又能开机了, 放大镜观察南桥,觉得内部有点脏,没多想,取下南桥重新植株,20分钟后再次郁闷,还是不触发,而且在加热也无反应, 取下IO,洗干净装上还是不触发,无奈只有接着修。
   测得开机点有电压,测TPS51120不输出3.3  5V   找到图纸分析3.3 5V 由SUS_ON信号开启,那么不输出3,5V是正常的。根据图纸测得+5ALW,51120 3V正常,直接找到IO部分测得VCC0,VCC1均正常,ACAV_IN也输入3V,LID_CL_SIO#也为3V, 第一次修到这种IO, 就当普通的IO来修,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正常,示波器测得时钟也正常, 迷茫了,不知道那个是复位脚了,找不到,汗...... 只知道SIO_PWRBTN#无反应,  此时无从下手, 只得套接别的上电时序思路,找到RSMRST#信号SUSPOWROK,反向分析SUSPWROK由1.8VPWROK和SUSON均为高电平是才输出高电平,1.8VPG又由3,5VPG而来,得到按下开关键时就应该输出SUSON信号,得到SUSPG到南桥的RSMRST脚,让南桥处于待机接受PWRBTN#信号,而产生S3,S5# 到此怀疑为IO坏,但还是不确定,也不知道该IO是否有多种程序,  又没其他思路, 没办法, 最终定全新IO换上OK,  目前拷机中,  不明白为什么先前加热可以开机,估计是IO内部断线,哈哈,瞎猜的。  有错误的地方,没说到的地方望大家指出改正。  截得有图,但发不来。

网友:
)专业人才认证项目考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