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主板,反复断电[已解决]

楼主(2009-11-01):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845GV的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几秒就自动断电过2秒又自动上电,诊断卡C0-C1就断电,过2秒又重复上述动作。拔掉CPU12V供电插头,不断电。插上12V供电插头,不插CPU时,开机也不会断电.
短接绿线,测CPU主供电1。7V正常,内存2。5正常 VDDQ 1。5正常。 换IO同样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换内存试下,有写板子检测不到内存就这样

网友:
围绕不过内存修吧
精英的845板子,好多不过内存会反复重启的

网友:
先看看CPU的好坏,CPU坏了也会有这故障

网友:
内存换过无效,CPU换过还是一样..
内存电压都测过的正常。
我奇怪诊断卡是从C0直接跑到C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跑码是正常的啊!你有把槽子刷下呢?或放下电。开U座看下

网友:
内存换过无效,CPU换过还是一样..
内存电压都测过的正常。
我奇怪诊断卡是从C0直接跑到C1的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C0跑到C1 难道是没有前奏啦!  刷过Bios 没有 CPU坐压过没有 NB加焊 就这些啦

网友:
不是掉电,精英的主板不过内存就这么设计的,以前见过好多了,
你拨掉ATX4PIN座,CPU不工作了嘛,肯定不掉了
内存供电电压查过了,还得查内存与北桥的AD线,排阻,地钟等

网友:
没有前奏撒,BIOS刷过。CPU坐压过都无效。 加焊NB没试过,不明白这个跟NB有啥关系,最多只是内存不识别,但也不会导致自动反复的断电重启啊。

网友:
确定:内存电路故障!

网友:
那只有明天再去仔细查下内存电路,有结果再来汇报。

网友:
查查内存旁边的排阻排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海尔校校通这种板内存不过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查内存工作条件
遇到过U座虚焊也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是不是845GV-M2?
这种板子我修得多了,通病是CPU座虚焊。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很好解决,其实你只要用洗板水刷刷内存槽,然后再拿镊子刷刷内存槽,保证会好。

网友:
ECS检测不到内存就会反复掉电重启,就是好板也是这样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故障的板。我也测一下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内存条插槽有个针没有接触到金手指。开始没有注意看插槽,我插上打值卡,测内存主供电,辅助供电,系统总线,时钟,复位全部都正常,最后就没有办法,只有打下数据线的阻,当打到其中一个的时候为无穷大。我才注意看内存插槽,就这样发现了问题。 都怪自己太粗心了,这种问题应该首先检查的。

网友:
最好 的先换内存看看  不行在把内存槽 清理一下 这个板子很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全部 OK

网友:
主板 电源接口 有的三极管 坏的比较到  检测 一下

网友:
能跑C0-C1就查内存啊,内存问题或内存供电,好多板都会没内存就会断电重启的。那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板子,后来发现系统管理总线的电阻掉了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精英某些板子,不插内存就反复重启,我见过,当时还以为主板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