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各位新手向超级版主们问一下:笔记本如何判断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或已经工作!

楼主(2009-11-01):
各位版主老大们大家好:我作为一名维修新手,想向老大们问个问题:一般我们在维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跑CPU的情况,这时我们一般会用示波器测量PCI总线上测量FRAME信号来判断CPU是否工作,但是这样判断无法界定出是北桥导致,还是南桥导致的CPU无法工作,也不能界定出是CPU坏(包括座虚焊)还是北桥亦或是南桥坏。记得踪影大哥曾说过用示波器测量过CPU 的ADS#信号,并看到过波形,小弟可能受示波器所限,一直也没有看到过(我是40M的)。我希望各位版主们能不能指点一下如何用示波器看到ADS#信号?对示波器的要求是什么?除了ADS#还有什么信号可以判断CPU工作条件已满足?还有就是在855以前的笔记本主板用什么方法能判区分北桥和南桥是哪个有问题?需要打那些信号?855以后呢?我们都是新手,即使能得到版主们的提点也和你们相差甚远,但是为了更多的笔记本不在我们手里死去,希望老大们能慷慨相授!万分感激。。。。。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好的CPU去代换 看看有没有发热 如果发热 大致可以断定CPU已工作! CPU发热!=CPU正常

网友:
楼上的:如果BIOS导致不跑CPU的话,CPU就不会发热吗?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无法确切回答。---技术不够呀 。呵呵

如果板子不跑码。我从来没量到过帧周期,片选等信号。。。我也很怀疑别人说的CPU工作后就会发出这些信号。也许是我的示波器不够级别吧 。。。100M
我做过实验,正常板子(LPC架构的BIOS),把BIOS取下,会没有任何帧周期和LAD信号的 。。。
楼主的板,建议换个CPU。还有就是检测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还有CPU座上的地址线,控制线,数据线。以及主板好多的总线都需要检测。。。还有BIOS的工作条件 。。。
不跑码的可难查了 。。。

网友:
如果板子不跑码。我从来没量到过帧周期,片选等信号。。。我也很怀疑别人说的CPU工作后就会发出这些信号。也许是我的示波器不够级别吧 。。。100M

yzz163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多谢月饼版主的回答,笔记本的主板CPU的时钟,复位,PG,版主是用假负载测量的吗?我试过很多的主板可能EC有CPU检测功能,放上假负载不放真CPU开机就会掉电,没办法测量啊,难道瞬间能测量到吗?据说单步卡可以大体区分南北桥的故障点,我从没见过,有知道的能说一下吗?还有就是,很多12寸的本本CPU都BGA 上的,怎么测啊,麻烦死了!那么CPU的ADS#信号在主板正常的时候也测不到吗?如果测到了,能不能给上个图让我们这些新手见识一下

网友:
说到BGA的CPU我也有一大堆的疑问,CPU都已经焊上去了,又没有图纸的话,特别是12寸的超薄机器,根本没办法让你差CPU的时钟和复位!遇到不跑码的话真的不知道如何对付啊!

网友:
CPU发热那只能简单的说明CPU供电时钟正确.它要和BOIS交换数据才能说CPU正常工作了.这个时候才会跑码

网友:
些帖望高手们继续跟下去,cpu有复位不跑码涉及到的地方很多,host,dmi   lpc,等总线有问题都会造成不跑码,望更多的高手来祥细的讲解

网友:
我也试过ibm t40没有bios测不到上面的信号,是拿正常的板下掉bios测的。有测出的能上个图看看吗?修信号问题的还真有点麻烦!cpurst正常不跑信号真的很麻烦换过bios南北桥后没办法了

网友:
信号问题是比较难修的,就怕板层中间信号线断,虽然极少的可能,但那最无奈了

网友:
想查CPU的信号,普通的示波器100M是玩玩,累死你也量不出来。不过机器跑高电平很费周折,俺们是没那两下子,还望大师们指点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只能靠经验和感觉了

网友:
再来点有见地的论断吧,有没有高手说一下自己的方法,拜托了!

网友:
值得收藏... 向楼主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