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自动断电

楼主(2009-11-01):
联想 GA-M2VLE-RH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用得半个小时左右就自动断电,如果是玩游戏的话,两分钟就断电了,不论是什么游戏   对这种问题我真是没头绪呀  会是什么元件引起的呢?好难查啊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然后检测内存 硬盘   干这些前你得排除散热问题哈!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就做显卡

网友:
换个电源,CPU供电不足。还有可能石桥的问题。

网友:
CPU,内存,电源,风扇,都换过了  显卡是集成的  还是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