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上泡泡了!

楼主(2009-11-02):
大家有没试过在加主芯的时候会起泡泡啊,我做过的73系列卡大多都会上泡,试过不是温度问题了..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上去才不会呢,大虾们知道的说说。。。。。

网友:
加焊不当导致或GPU本体损坏

网友:
内部过热引起的

网友:
水分 占一小部分的因素
主要是 受热不均和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啊,教下。。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吖,发言下。。。

网友:
先放恒温箱里用80度烤12个小时,再上机做BGA。

网友:
一般是由于 没一 烘干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