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02):
我用的是局域网!别人能上网,我重装过系统也都不能上是为什么啊?被别人控制了,怎么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问题

网友:
网卡坏了吧

网友:
1确定硬件及连接没问题
2安装ARP防火墙

网友:
绑定路由试试。。

网友:
现要保证你的网线或者网卡没问题。剩下的可能就是设置问题了
你可以拿你的电脑插别人正常使用的网线。如还不行看看他的设置,再不行就还网卡喽~

网友:
你重装电脑方法不纯。
高级方法是:断网,格式化C盘,如果使用GHOST版,D盘也应格了。
安装,不访问其它任何盘的情况下,安杀毒,升级,这才能安个比较安心的系统。说比较,是相对而言。最彻底的方法是全格,重分区。

网友(2010-01-21):
你说太笼统了,不好回答。可以按如下解决。
你要上网要走路线是这样的
1、你的网卡,(可以换别人的网卡试试)一般来说,30左右网卡,使用寿命不超过3年。
2、你的网线 (可以换别的线试一下)
3、交换机,或路由的端口,(换个口试一下)
4、登到路由器上,看看是对你有限制了。
希望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