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CP55M-A测试卡跑20

楼主(2009-11-02):
精英MCP55M-A测试卡跑20
电压复位全部有。BIOS也刷了。请问此故障要如何下手!

网友(2010-04-01):
加焊桥,20是没过内存

网友:
给桥加旱,注意别加太久了,不然加不好会更严重,有一次我给块精英的能过代码不显示的主板用风枪加旱桥,可能加太久了,导致连代码都不过,郁闷,要是不行的话换个io试下。

网友:
加焊只能解决一时,最好还是拆下来,重新植株,再焊上去。再弄好散热。
这样才能彻底。
我用3-6-0-C加焊NF的芯片,都没能用多久。重新植株之后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直接重北桥

网友:
不会吧。加焊桥,大家修过的板子到底能用多久啊?暂时也是推荐加焊下桥。。。

网友:
NV桥的发热量大好容易空焊一定要做好散热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补行  取下来做 还不行淘宝发桥45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