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6W 单屏线版改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11-02):
开关,接地,12V都现成的,就是亮度调节不知道是那个,接口定义上有NC和DIM两个脚,那个脚是亮度控制的呀》
ACER

网友:
DIM (DIMM 的縮寫)是控制亮度的腳, NC (NO CONNECTION) 是空腳.

网友:
应该是DIM,还有的标为BRI或者BL

网友:
最好实测一下,宏基好多高压部分是20V的,代用的高压板上了不行的

网友:
换通用的一套测试屏是好的,后改通用板后,开始一段时间是好的,没多久就黑屏了。屏还暗,难道还是灯管坏掉的啊,通用的高压板如果灯管坏掉的以根的话,会不会和品牌的一样保护黑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