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长城350PFC绿线紫线有电压但无法启动

楼主(2009-11-02):
一个假的长城350PFC电源,绿线和紫线电压都正常是五点几伏。
但就是启动不了。短接绿黑线无反应。
测得7500的12脚有电压12点几伏。4脚待机3.2,短接绿黑线后变成3.7。
新手,请教下再怎么弄。

网友:
4脚3.7V不正常,是保护.

网友:
是短路吗??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假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