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华硕K8N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09-11-02):
接板时候是不亮机,拆桥做了BGA后,亮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就出问题了,风扇一直在转,诊断卡显示05 AA  复位灯亮,强制关机也不行,换I/O,刷BIOS,还是老样,晕死啦,而且必须得切断220V电源,然后再插上,主板才能开机,关不了机,复位灯亮着,就别想二次开机了,求救

网友:
COMS跳线反了吧

网友:
桥没有做好拉!
你哪个是什么IO测试下在触发电路中有用的几个脚的电压,就可以判断下是不是桥的问题老,
坏还是没做好!!你那NF的桥要小心点做!用BGA机器最好,用风枪危险!!!!

网友:
桥还没做好吧?从新做次看